常用配合公差

楼主(2017-06-14):
新手,solidworks用的很熟练了,拆子装配体,拆的过程中,基本尺寸 找基准啥的都明白了。  可是就是比较头疼 表面粗糙度和形位公差。  比如轴和轴承的配合,轴和孔的配合,什么时候要标同轴度  什么时候要标垂直度,这些很难把握。  不知道关于这几种典型的配合公差 , 形位公差 粗糙度  有没有总结和介绍(个人觉得形位公差有很多,实际常用的就那几种典型的)

网友A:
我也在学这玩意,挺好玩的

网友B:
这个你应该到solidworks论坛问或是机械类的论坛

网友C:
什么时候要标同轴度?什么时候要标垂直度?这要结合具体的工件来看。
由于加工方法、工艺等因素,工件中不同的部位,他们不可能绝对的同轴、绝对的无误差,此时,你可想象不同轴会有什么后果,不垂直会有什么后果。如果这些后果确实有影响,那就要在图纸中标注相应的形位公差,作为限制。

比如说,一只皮带轮,它的孔与带轮的槽有同轴的要求,孔与键槽有位置的要求,而孔与带轮的侧面无特别的要求。你可以想象,如果孔与带轮槽不同轴,也就意味着偏心,那么带轮在旋转中,轮槽在不断的跳动,从而影响带轮正常运行。

网友D:
   这个问题三言两语还真难说清楚,3楼师傅说得很好。楼主最好在本单位找师傅好好学习。
   要画好机械图就得学习机械加工工艺、材料学、热处理、机械装配、机械原理等等许多机械相关的知识。我上大学时机械制图学得很好,在班级是数一数二的,刚参加工作时画了许多图,自认为画得不错,现在我再回头看我当年画的图纸,觉得很稚嫩,当初太欠缺了。这说明人的进步要靠不断学习,不断的积累。只要楼主认真学习,拓宽知识面,注重实践,我相信会进步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