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4):
大家好,接手一台丹佛斯变频器VLT6000HVAC  250KWR的,该变频器呢?其它工作正常,就是没有0-20mA输出,也就是42和45这两路信号没有,有经验的朋友帮下忙。怎么设置?在哪个菜单里找到设置?在此谢谢大家!

网友A:
0-20ma对应什么输出?参数319/321.

楼主:
就是没有0-20mA,要要求0-20mA.我也不太懂,只会维修硬件。谢谢您!

网友B:
请认真看说明书,看看有没有相关的设置开关或跳线,看看IO口输出功能的设置对不

网友C:
看看说明书吧,要不问问售后

网友D(2022-04-01):
引用 楼主:
大家好,接手一台丹佛斯变频器VLT6000HVAC  250KWR的,该变频器呢?其它工作正常,就是没有0-20mA输出,也就是42和45这两路信号没有,有经验的朋友帮下忙。怎么设置?在哪个菜单里找到设置?在此谢谢大家!
楼主,你当时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我看了参数设置是对的,就是没有4~20mA输出,如果看到,麻烦回复下,感谢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家好,接手一台丹佛斯变频器VLT6000HVAC  250KWR的,该变频器呢?其它工作正常,就是没有0-20mA输出,也就是42和45这两路信号没有,有经验的朋友帮下忙。怎么设置?在哪个菜单里找到设置?在此谢谢大家!
楼主,你当时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我看了参数设置是对的,就是没有4~20mA输出,如果看到,麻烦回复下,感谢感谢!
4~20mA对应输出频率,试过调成其他功能输出模拟量,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