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4):
大家好,我接手一台丹佛斯LVT6000。运行频率30HZ时跳过流过热保护故障应该在哪一级呢?谢谢大家参与!

网友A:
    先排除负载原因,取掉负载线再试试。若与负载无关,请检查电流检测电路与驱动电路。

网友B:
有点像机械共振问题引起的,可能是机械负载问题,先按楼上说的试试,

楼主:
关键是,这台变频器的主板移到别的机子上也是这种故障,难道主板也会引起这种现象吗?运行30HZ跳过热过流保护。

网友C:
是调试的机器还是运行中的机器,做好查一下负载,或者换一台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好,是运行中的设备,有一台无4-20mA输出,这台已经确定是主板问题,可是另一台是运行30HZ时过热和过流保护。客户把这台主板换到没有4-20mA上时,那台机子也是报30HZ保护,难道主板问题也会出现这个故障吗?

网友D:
会的,主板也有过热与过流检测和保护电路,换掉其运放集成电路试试。

网友E:
在那个频率时候电流又是多少呢 排除下

网友F:
检查电流传感器吧,这是通病。有的人拆机再次装配时容易把uvw三个传感器插错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您

楼主:
最终用户不修了,两个都是主板问题。太贵。机器年久,恐怕其它器件也维持不了多久。谢谢大家的参与!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您

网友A:
楼主发贴有始有终,逐人回复,为你的高素养点赞。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家一起探讨技术才是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