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4):
求助大神,pid设定值,要求自动增加,比如初始设置为10,pid自动输出值整定为10,然后每十分钟加5,直到最后设定值

网友A:
你先定一个十分钟的时间再说吧,一个计数器,一个定时器,然后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定时器设好,用什么方式往pid控制器送数,谢谢

网友A:
用传送指令给PID设定值寄存器传个数就行了,定好十分钟,时间一到给这个数加5,然后传送到设定值里去。PID是向导导的吗?

网友B(2017-07-18):
请采用MOV,将当前设定值按SM0.5上升沿加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等于5/(60X10),
这样实现几乎圆滑的定值改变,当定值达到时停止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