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板机液压问题

楼主(2017-06-14):
公司一台折板机,上下加压折弯都没有问题,但是上升到位停个几分钟,踩脚踏开关,继电器吸合,两个电磁阀也上电了,但是液压缸不下来,因为向上限位开关已触发,再踩脚踏开关向上肯定不工作了,接通上限位开关,踩向上脚踏开关,油缸往上一点点,再踩向下,油缸就能下来了……如果停的时间几分钟内,操作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停在上下限位中间,时间长了,,踩向下,跟上面说的毛病一样,不会往下走,但是先往上走点,向下就没有问题了!检查了很长时间,感觉线路没有问题,因为对液压系统不熟悉,不知道毛病在什么地方,怀疑液压部分哪个位置有问题,师傅指点一下……油缸和油路上有轻微漏油……

网友A:
   可能是油缸内部有轻微泄漏或是控制阀有轻微泄漏,停的时间稍长后油缸下滑,致使上限位开关复位。楼主可把上限位开关往下面调一点,把限位块往后调一点,让碰限位的有效点往上走一点,这可应急处理。若想彻底解决就得解决液压系统漏泄的问题。

网友B:
你手动试试,能不能立即下来。就是用螺丝刀捅电磁阀阀芯

网友C:
漏油了吧!
看看压力如何!

网友D:
楼主最好发个图片来大家分析一下,好像是压力不大没有触发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漏油了吧!
看看压力如何!
确实好几处漏油,操作工说一直这样漏的,维修过多次,还是漏……油箱油刚加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油缸内部有轻微泄漏或是控制阀有轻微泄漏,停的时间稍长后油缸下滑,致使上限位开关复位。楼主可把上限位开关往下面调一点,把限位块往后调一点,让碰限位的有效点往上走一点,这可应急处理。若想彻底解决就得解决液压系统漏泄的问题。
上限位开关没有复位,否则可以继续向上走点呀……现在的关键是向上走点,就可以正常的向下了……

网友E:
这个用手动测试一下就知道了,看看你的电控阀吧,估计油比较脏造成阀门芯有动作不灵,还有油缸的橡胶件也该换了

网友F:
溢流阀堵住了,拆开清洗一下。

网友G:
更换电磁油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