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4):
plc与扫描枪通讯    fx2n 485bd模块能不能接扫描枪 扫描枪接口rs 232

网友A:
不可以,RS232和RS485是两种不同信号的传输端口,互相不能直接连接通讯,需要安装信号转换适配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plc与扫描枪通讯    fx2n 485bd模块能不能接扫描枪 扫描枪接口rs 232
给PLC装一个FX2N-232BD吧!这样通信物理层就统一了,然后用RS指令吧!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我也请教下,如果用232接口的话,通讯格式字应该怎么写,有讲用485bd的,没讲用232bd段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扫描枪的接口如果是485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扫描枪的接口如果是485的呢?
那就加485BD啊!首先通信接口统一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请教下,如果用232接口的话,通讯格式字应该怎么写,有讲用485bd的,没讲用232bd段啊。
有的!手册肯定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接线? RDA RDB RSA RSB SG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接线? RDA RDB RSA RSB SG
485BD的话,端子定义应该是
SDA
RDA
SDB
RDB
SG
SDA:发送+
RDA:接收+
SDB:发送-
RDB:接收-
SG:信号地
如果要做485两线制的话,就是:
SDA和RDA短接,即为RS485+
SDB和RDB短接,即为RS485-
这些手册都有!翻一翻手册肯定能找到!

网友D:
呵呵;自己非要把自己绕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