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4):
我单位是选煤厂,合介泵电机是132KW 6级电机,变频器是安邦信的160KW容量的,前段时间正常运转中烧毁一台电机,当时以为是电机接线虚故障,今天早上正在运转中突然跳闸,变频器显示过电压代码,电机已经接地,又换了台电机测量电压在43Hz时,输出电压470V,对比另一台同型号泵的电机没什么异常,这是怎么回事呢,请高手分析解惑,谢谢了

楼主:
高手不在吗,在线等

网友A:
像这类问题,应该找变频器的制造商去解释。另外变频器的输出电压470V是那什么监控判断的?靠谱吗?如果是模拟电压表还可以,如果是数字表,所测数据不一定靠谱耶。

网友B:
输出电压是用什么工具测量出来的?

楼主:
就是用数字万用表测得,明天再找块表试试,谢谢了

网友C:
我感觉你测出来470v电压肯定是不对的,你是测的三相输出吗?是用的指针表吗?

网友D:
输出电压不对,用机械表交流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