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

楼主(2017-06-14):
西门子PLC昨天突然显示高液报警,经查无高位报警,后断电后,无报警,但是所有电源灯无显示,但是有24V电源输入,今天中午电源灯亮后有高位报警,查无高位报警,两次报警都在同一时候,是程序问题吗?

网友A:
所有电源灯无显示不明白是指什么,问题描述不清楚,无法判断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网友B:
你说的电源灯是不是液位计的。如果怀疑液位计有问题,排除法更换一个试一试。

网友C:
程序之前能正常使用,一般不会出现问题。可以先查查液位计。

网友D:
如楼上所言如果已经运行一段时间了,那还是先从硬件查起。电源灯我怀疑楼主指的是3色灯这类的指示灯。另外无高位报警是如何确定没有的?

网友E:
程序应该没问题,用了一段时间的啊

网友F:
是不是电源部分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因为液位己经不用了,都坏了,PLC上多接了根线,图纸是上是8根,PLC实际是九根,标志为N线,,报警时水泵故障也是亮的,不知道那根N线谁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PLC上有电源灯,的以前是亮的,现在一亮就显示高液位报警,PLC不亮就无报警,水泵不用也显示故障如果有我可以发个电气原理图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为液位己经不用了,都坏了,PLC上多接了根线,图纸是上是8根,PLC实际是九根,标志为N线,,报警时水泵故障也是亮的,不知道那根N线谁接的
N线可能是plc的公共端点。8根是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D:
N线接到了2个继电器的线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把所有高液位接线全拆了,一个个排除了

网友G:
柜门搞这么多的开关也不考虑用个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