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4):
现在有一台开民牌93千瓦变频器,爆炸两个模块,模块型号450r12kt4。损坏原因有可能是输出线接触不良造成的,因为输出线有一项已经烧断。现在已经修复,驱动电路输出阻值都一样。用比对的方法在路测试电阻电容在路阻值基本都相同。带动500瓦小电机,低速运行平稳,U    V    W输出电压也相同。现在的问题是。U     V     W分别对P    N    测量电压却不同,表现为,UP     UN他们的电压相差10伏。其他两相也都是这样。比如说上桥300伏,下桥290。不知道这样是不是正常的,其他的变频器没有发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A:
问题不大,可以用,像这种杂牌机器,不能要求太高,

楼主:
这种变频器整得心里没底,今天中午就要去安装使用了。杂牌的真不好。

网友B:
工业场合,还是用性价比好的!后续的工作会少很多!

网友C:
这个应该和程序有关,死区补偿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样用问题也应该不大吧

网友C:
回复 楼主:
关键你电流要带足

网友D:
我一般主要看电流是否平衡,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不敢接电运行,小电机实验没问题

网友E:
驱动电路不良,光耦?

楼主:
回复 网友E:
现在正在查找原因,用示波器看波形怎么乱七八糟的,测试点没有问题。用几HZ测试频率也看不出来。

网友F:
回复 网友C:
也和驱动的负压有关

网友G:
注意电流和驱动。试着调整变换。

楼主:
回复 网友G:
能具体说说怎么调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