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5):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我很久了,请教一下,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我很久了,请教一下,感谢
工业控制领域的数据总线的原理,就是一条线路,集中传送很多设备和仪器仪表的数据,并且需要严格规范数据的传送格式,比如数据以什么代码进行开头,又以什么代码进行结尾。

网友B:
2根线可以传送各种各样的数据。

网友C:
好像总线的单词是Bus,或可以理解为公共通道的意思,其物理表现形式是导体的连接,有对应的通信协议。
但我未具体应用过,只在早年有过一点概念。

网友D:
数据总线,数据好理解.
总线:多个设备交换数据/信号的线路/电路.因为多,所以总.
一般分为并行和串行.
并行就是很多线同时变换电平,表现数据.
串行一般一条线路(比如一对电线),就是数据位一个一个顺序出现,然后合成为并列的表现数据.
你说的微处理器,因为是核心,需要快速交换,所以常用并行.
而其它比较远距离的,往往多线不合适(多种原因),而采用串行.
一般关心的是串行,现场总线的说法.你不会去关心plc的cpu怎么用并行,plc的背板是串行还是并行.
另外,串行除了普通的电平表示数位,还可以调制表达,这就是最早讨论的一条电话同时能传送多少数据,即带宽.

网友E:
4楼说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