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个运放改如何分析呢??感觉有正反馈又有负反馈。。

楼主(2017-06-15):
(无正文)

网友A:
有负反馈就按虚短计算。

楼主:
那正反馈不会影响到吗?如果按付芳可看起来就是一个电压跟随器。。

网友A:
回复 楼主:
按电路列出公式,能相等的就成立,不成立的就有问题。

网友B:
好像个电压跟随器。

网友C:
那个正反馈的电阻必须很大否则运放输出就饱和了。这电路是做什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D:
R55是0欧啊,表示运放是个可有可无的电路,估计上,有了R55就不用运放,
当R55不焊上,那运放就是一个跟随器电路。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一般的运放正反馈是为了开关量信号能有一个回差的窗口电压。这是俗称,学名叫什么施密特电路。而有了正反馈就不要有负反馈了。就是开关量信号。而你这个电路在负反馈也接了。这是要做甚?

网友E:
我认为7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C:
哈哈,刚看见,确实在R55的阻值标注了0,这电路设计的有意思。要运放是为了增加运放输入点信号的驱动能力,不要运放,该点电位的内阻比较高。带载能力不行。是这原因吧?

网友F:
这个是施密特触发器
又叫迟滞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