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设备如何接地?

楼主(2017-06-15):
大神们好。   如今有一个移动的强电设备,需要对其进行接地,甚至在移动过程中也可以接地更好,不知道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实现???

网友A:
多一根专用接地线。单相用3芯。三相用5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这个设备在移动过程中,有什么好的方法使它接地呢?

楼主:
就像电动汽车行驶起来是如何实现接地保护的呢?

网友B:
回复 楼主:
买节链条直接拖地上,知道油罐车吧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这个法子可以考虑

网友D:
回复 网友B:
那样是用来消除静电的

网友E:
我在想,早年城市内电车,现在的火车,行驶过程中应该接地,不过这类设备有固定的轨道与路线。

网友F:
移动设备接地用滑环。

楼主:
回复 网友F:
????听着好像很可以的样子,能细说一下嘛

网友G:
所谓接地当然必须可靠接地,跟着电源线接一条地线不就得了,强电设备不可能是用电池驱动的吧

网友H:
如何移动?行走装置是什么材质?移动距离多大?原电力供应系统是如何供应给移动装置的呢?

网友I:
可以考虑车载静电消除带

网友H:
如果移动设备是金属车轮,行走于金属轨道上,不需要接地;如果移动设备外壳本身不能导电,建议使用拖拽式移动电缆线,供电电缆附带接地线进行解决。

网友J:
不知道是哪种移动设备,我们井下用的电机车是有钢轨的,钢轨本身就是直流电源的负极,也是接地。
移动轨迹是固定或有规律的,可以考虑滑轨接地。

网友K:
碳刷,是不是可以?你得有轨道。

网友L:
电源如何提供,有无轨道,根据设备的特点采取对应措施。

网友M:
跟电源线一起放线

网友F:
回复 楼主:
比如说,天车直线运动,它的供电结构可做参考。再比如,旋转机械它的供电结构可做参考。

网友N:
回复 楼主:
你见过行车的电源滑轨吗?只是不知道你的设备移动有没有固定的轨迹

网友O(2017-07-15):
回复 网友G:
1楼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单相用三线电缆:L,N,PE;三相用五线电缆:L1,L2,L3,N,PE。

网友P:
1楼说的很清楚,电源线多一根接地线就可以了,什么滑环,碳刷不适用的。

网友Q(2017-12-17):
或许使用轨道可以解决移动设备接地的问题,或者干脆在电源线中加一条粗接地线 。

网友R(2018-05-08):
可以采取 220V 3相 380V 5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