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路过的大神指点

楼主(2017-06-15):
刚接触PLC,老师每人给个题目自己做,感觉无从下手啊  ,求  相关的例子表情。或者是相关的资料。表情题目是基于compactlogix的液位控制系统!

网友A:
就告诉你用一个品牌PLC控制液位啊,没有别的条件或者要求吗?你这个问题才叫人无从下口哦

网友B:
简单啊.
需要从硬件到软件?从设计到实现再到验收?

网友C:
先把控制要求理清楚,确定输入输出,再试着用指令实现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得,完全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完整的题目  基于compactlogix的液位控制系统设计(实现对液位的连续控制)表情,应该是自己设计一个模型,时间比较紧,自己基础差。我想网上买一个不知可行不。。。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大家都感觉很简单的样子。。。。这两天什么也没干,就装软件了,太痛苦,我都想网上买了

网友D:
AB的指令很直观,可以试着编一个功能块,一般的液位控制都是基于开关量液位测量传感器的!模拟量液位测量传感器一般也都是经过专业仪表给出开关量信号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不是大家觉得简单而是你描述不清!太笼统 无法给出具体意见。软件编程应该基于具体的硬件条件和控制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D:
学校没要求具体模型,我想做个单容水槽液位控制,一个水泵 一个阀门,这个难度怎么样?欲哭无泪,
如果比较液位是否超出或低于设置值,logix里有个模拟报警的指令,可不可以用?直接别名关联到模拟IO,里面Hlimt,Llimt都是写立即数?这样不行的话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可以比较两个值,我看到有的例子里要把高度变为电流信号。。。
谢谢,(唉,学渣感觉好无力,)

网友D:
回复 楼主:
在实际应用中,液位控制用模拟量的比较少!模拟量控制精度高可以引入pid调节比较平稳!一般都没有那么高的要求!要知道这个硬件成本差很多的!
实际应用我所碰到的一般都是用液位开关作开关量控制!高级一点的模拟量液位测量也都带有可设置的开关量输出!一般用2个 高位和低位。严谨一些的用4个 多了两个HH LL 作报警也可以参与控制!按你说的一个水泵(加水)一个阀门(应该是放水吧?)开关量编程很简单,这个没有诀窍就是多实践。模拟量用比较指令
我水平也不高,QQ一般只是用邮箱!多看看编程手册!ab的编程软件还是很好入门的!刘文志 刘工的教程视频很不错!可以下载看看

网友E:
模拟量控制对初学来说的确有难度,开关量控制就很简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感谢。。虽然我对模拟量和液位开关的之间难度没有概念。

网友F:
新人就给罗克韦尔PLC的模拟量题目?这老师要求也太严格了吧,一步登天的节奏呀。
直接用开关量最简单的逻辑控制来做,水位高了,停水,水位低了,泵水,多个水位检测就得了。

网友G:
这是什么软件呀,

网友H:
我认为这个是作业来的,别学老油条的样子,一味追求稳定,用那两个开关量去搞的,这作业不好写,怎写也难得高分。
用液位传感器,检测出液位高度,变成模拟量,即低液位时,对应低电压,高液位时,对应高电压,(或反过来,又或电压换成电流)。
这模拟量输入到PLC中,PLC里做PID运算,输出的结果,就用来控制加水阀和排水阀。

楼主:
回复 网友H:
对的!要求就是这样,太神了,我自己都没说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G:
罗克韦尔的呀,我也是  两三周前才认识

楼主:
回复 网友F:
老师给了很多,自己选 ,我看有电梯,自动分拣什么的,都不是很懂,就糊里糊涂选了这个,也以为是高低报警什么的,然后加水防水。。。唉,都是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