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5):
大家谈谈没带任何验电器是该怎么判断是否有电,那天去隔壁厂里给人家接电表。由于是另外拉线接电,装电表。那个线从开关上面接(因为开关太小怕影响以后用电)让他把电关掉,总闸关了,我以为没电了。就先把电表后面接好,负载接好时,那个人就随手开了一下灯,结果灯亮了。(负载在外面,开关在里面,里面灯当时都灭了)当时心想幸亏把灯打开了,才知道有电,不然那不是完蛋了吗!还好开关那里还没接。当时也忘记带万用表了,也没电笔。大家说说有什么好办法在不带任何验电器时怎么判断有电。

网友A:
没带验电器的情况下,你就默认他有电就行,谁不信就谁去试试。

网友B:
以前老方法用手背去试,但是不提倡。

网友C:
我遇到个老师傅,直接用手抓!

网友D:
不能确认是否断电,就按有电操作。没有操作经验,就一点都不干,毕竟安全第一。

网友E:
开什么玩笑,电力线路维修前哪里有检修前不验电的,说没工具的就是耍流氓

网友F:
220的有些做好绝缘就敢直接上
我是手背碰一下
不提倡的方法!

网友G:
没带工具的情况下,拆动供电线路,最好使用原供电线路的负载进行测试,用最直观的负载进行测试,比如饮水机,灯管,灯泡,排气扇,电风扇,或者空调器等等,都是可以的。

网友H:
顶楼描述的开灯,就是一个方法。
即使已经断电,那种情况下,仍需防止突然来电,需做好绝缘措施。

网友I:
10千伏线路检修,可以用令克棒靠近,看是否放电,但是只能验证有电,不能以此验证没电。

网友J:
没带工具只有回去拿了

网友K:
我遇到个老师傅,直接用手抓!
-------------------------------------------------------------
用手抓的不是老师傅,是作死的,正确就是用手背是试,这是以前没有验电笔的时候,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L:
建议还是用工具来检测 安全第一

网友M:
以前用试灯。

网友N:
不代工具,不工作~~~生命第一位

楼主:
不过有电的情况下,拧螺丝是有很小的火花的

网友O:
很简单,找的灯试一下

网友P:
现在电工都养成了一个好习惯,随身带着一只电笔(而且是好的那种),包括平时出去的时候都带着,去年过年就是因为带了电笔才不至于初三晚上在亲戚家没电,所以电工带电笔是标配,至于那些(手试验法)太不靠谱了.

网友Q:
一个电笔就几块钱 不至于为这个玩命吧!常在河边站哪有不湿鞋!要想活得久就不能装x !这样的问题还是不要讨论了

网友R:
回复 楼主:
应该是有电流的时候才有小火花。

网友S:
拉闸还得验电呢,没工具就不干活了,否则安监局查你。

网友T:
我要是没带电笔,万用表,关掉开关后,看看有哪些负载,开一下看看负载能启动吗?一般情况下我都随身带电笔

网友U:
花两块钱买根电笔

网友V:
用手背试低压电,这是以前(80年代)电工考上岗证时,辅导课上内容。现在,不要这么做。规规矩矩的去拿验电工具。并养成习惯,工作时间,把试电笔随身携带。

网友W:
其实楼主已经说过在没有任何可验电设备情况下如何判断是否有电。我认为用小于0.1平方单股线直接对地短路测试。我常用

网友X:
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不管有电没电,都当有电处理吧

网友Y:
每次用电笔验明无电后,还会用手指背部快速碰一下导线,证明确实没电,才进行下一步操作。记住是用手指背部快速碰一下导线,不是用手背!!!

楼主:
回复 网友Y:
对,双重验电。

网友Z:
你就当带电操作好了。如果是220的,你就单手操作,脚底绝缘就好了。

网友Z:
小心不要短路,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AA:
引用 网友I:
10千伏线路检修,可以用令克棒靠近,看是否放电,但是只能验证有电,不能以此验证没电。
没敢这么搞过,害怕

网友AB:
用手背碰,用指背碰,用细铜丝碰,当有电操作,220的做好脚底绝缘,回去拿随身带。只有前三条附合题目要求。

网友X:
引用 网友Y:
每次用电笔验明无电后,还会用手指背部快速碰一下导线,证明确实没电,才进行下一步操作。记住是用手指背部快速碰一下导线,不是用手背!!!
用右手吧

网友AC:
从你所说中,你的工作经验不足,你就那么相信别人说没电就没电了,只有自己去验证才可信,命是自己的,测试方式有很多种,工具,利用原线路负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