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5):
电位器能模拟电流输入变频器吗

网友A:
我知道你电位器怎样模拟,电位器是一元件不是电流源

网友B:
呵呵;
电子基础知识先补习下;

网友C:
楼主发帖的主题也是醉了 写完整吧

网友D:
电压除电阻等于电流

网友E:
是呀,在变频器输入端并联一个500欧姆电阻然后,电位器串联这个电阻,电位器滑动端与一端短接,另外一端接10伏电压源。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