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5):
现举例说明:一.昨日去一制罐厂,调试变频器,负载是一个卧式 过滤罐。由一台变频器拖动两台电机。两台电机通过减速机拖动罐体旋转,以满足罐体制作工艺。安装完毕,调试好参数,启动变频器,变频器报过流,修改 转矩提升参数不起作用,正好旁边有一套同样的变频器装置,查看其内部参数,只是加减速时间与新安装变频器不同,均是5秒,也改为5秒,重新启动变频器,故障依旧。因为是新变频器,怀疑电机有为题,没带摇表,姑且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电机线【电机没拆线】,发现三相之间电阻值不一致,有两相是25欧,一相是15欧。此时变频器启动报过流的原因。
此案例怎么定位故障点呢?
   1.变频器启动显示EOC1,升速过流,首先考虑负载是否过重,经询问现场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说一直这样用,可见不是负载的原因。
   2.考虑是否变频器低速运行输出转矩小,修改转矩提升参数,故障不能消除,也不是转矩提升问题。
   3.考虑变频器加速时间是否常,查看原来正在使用的变频器,发现加减速时间是5秒,把此变频器也改为5秒。启动变频器还是报过流。
   4.怀疑电机有问题,用万用表200欧电阻档【变频器2.2KW】测量电机线,发现三相电阻不一致,有两相都是25欧,另一项是15是15欧,明显偏相,此时变频器报过流的原因。

   下一讲,讲变频器不显示如何定位故障点。此问题比较复杂,先说两点:1.短路【器件阻值变小即趋向于小】; 2.开路【器件阻值变大即趋向于大】,下次再讲。

网友A:
遇到一台工业洗衣机也是这样报过流,7.5/11KW变频器带5.5KW电机,报过流,修改转矩提升,加减速时间,负载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