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型号的传感器

楼主(2017-06-15):
求解答。谢谢了

网友A:
若传感器上未见型号,或可参见图纸或者其相关资料;或依据规格参数,对照常用器件看是否有相符的。

网友B:
像超声波的,测距用的。

网友C:
我觉得应该是超声波液位开关吧。

网友D:
感觉像数显压力表

网友E(2017-12-24):
很新奇,真还没有见过

网友F:
再不济淘宝拍立淘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