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运算后的输出值如何应用,

楼主(2017-06-15):
如图片中最下两行,pid运算后用pwm指令输出脉冲来控制,如果我是用da模块来输出,输出电压或者电流,那么这个pid运算后的值是否还要运算后再送到da模块,还是比如我用ad模块来采样,用da模块来输出,只要保证ad和da的转换的数字量和模拟量的量程相器就可以直接用了,例如0_4000 对应输入/输出电压0-10伏,如果不能对应,就要把pid算出的值要再运算了?应这样对吗?

网友A:
正常是直接应用

网友B:
看需要控制的信号,需要模拟量就输出DA模块,开关量就需要转化为PWM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说的直接应用,比如输出用DA模块,不需要考虑输出模块的转换之后的数字量对应这些吗,

网友C(2020-02-26):
回复 楼主:
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