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5):
P01改成01了,接了MO 跟GSD短接 为什么还是不能运行
求大神指教

网友A:
P38设00,P00设00

楼主:
都设置了,p38 p00  还是不行,  除了mo gnd要接,别的需要接吗

网友B:
频率信号给定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率信号给定没?
频率信号怎么给定

网友B:
使用前能不能先说明书看一下;
频率来源参数P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前能不能先说明书看一下;
频率来源参数P00;
p00设了04 转扭控制呀,这样不行的吗。。。  p01改成01   p38 是00 然后线就接了gnd跟 mo

网友B:
M系列早期的版本有些上侧电源输入边上还有几个跳线帽,用外接电位器还是面板上电位器要用跳线来切换;后期出品的才用参数切换;

网友C(2017-08-22):
P79 = 9 and p01= 1

网友C:
Sory P76 = 9 and p01= 1

网友D(2019-09-22):
这个变频器也是有意思,不能外接常开按钮,端子停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