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5):
发那科控制器主要由主板、CPU板、电源板、I/O、网卡、轴卡、显卡、内存卡组成,在发那科控制器启动异常时,硬件问题一般出在这几个部件上,软件系统问题则可能是电池问题。fanuc发那科控制器出现的故障一般有这些情况:无法启动、司机、电源灯不亮、画面显示不正常、花屏。这些故障状况可以总结为软件方面的无法启动和硬件方面的启动异常。

发那科控制系统维修

对于发那科控制器的维修,基本上也是根据软件和硬件两个方向来解决的,其中软件方面的无法启动比较好解决,造成的无法启动原因无非有两种:一种是电池断电带来的系统配置参数丢失,另一种是操作人员误操作导致的。对于电池电量流失造成的系统无法启动可以通过更换电池并恢复出厂系统来解决,对于误操作来说就仅仅需要重新恢复出厂系统就可以了。

对于发那科控制器硬件方面的问题,则需要通过系统报错参数去判断哪个部件出现了问题,再根据具体情况去分析问题所在,是选择更换部件还是通过维修,则需要更具体的实际情况判断了。问题一般出在主板、CPU板、电源板、I/O、网卡、轴卡、显卡、内存卡等几个部件上,逐个甄别判断即可。

网友A(2017-12-18):
换电池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