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6):
谁用过SMC的这种电缸,设置软是用三菱伺服的MR Configurator2吗?有个项目马上要用到了 软件不太确定

网友A:
用SMC 自己的软件

网友B:
我是用免编程的多,就是控制器直接设置,这种是SMC自己的软件

网友C:
MR Configurator2是三菱的软件,你里面新建工程看到的型号是三菱的一些伺服型号,SMC是不行的。
你没问过SMC用什么软件?

网友D:
三菱给SMC定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