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6):
各位大哥,请问一下,在电子凸轮的应用中分为实轴和虚轴模式,其中实轴的接线方法又有两种,一种是从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处接线取回反馈信号,另一种是直接从PLC的脉冲发生端口接线取回反馈信号。
   我想问下实轴模式的两种接线方法和虚轴模式在应用上有什么不同?是精度不一样吗?各个模式分别应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哥,请问一下,在电子凸轮的应用中分为实轴和虚轴模式,其中实轴的接线方法又有两种,一种是从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处接线取回反馈信号,另一种是直接从PLC的脉冲发生端口接线取回反馈信号。
   我想问下实轴模式的两种接线方法和虚轴模式在应用上有什么不同?是精度不一样吗?各个模式分别应用在什么场合?
你问的是独立的电子凸轮控制器吧
伺服的控制,PLC的控制,里面加段程序电子凸轮控制不就有了。
看看资料吧,虚轴模式,是不是在设置时有用。
以前用的时候,参数设置有二种方法
1中接上编码器,转动编码器,在需要的位置设置on-off
还一种,不用接编码器,用按键设置on-off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这种简单应用,是台达的DVP20PM运动型PLC。其实三菱的也有这种,只是我搞不清什么场合选用什么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