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6):
时间继电器控制电机正反转,手动控制电机正反转。

这两个功能下图是否能实现?      是不是需要三个时间继电器!

先排去时间要求,就是能反复运行就行!

网友A:
你要是不考虑电机换相停顿时间一个时间继电器就够了。

网友A:
如果正反转时间都不长还有成品正反转控制器可以选择。

网友B:
不看图,问要求
正反转时间一样吗
一样最多倆定时器
不一样最少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先排去时间要求,就是能反复运行就行!   正转一会儿  反转一会儿!  连续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哦对 ,你这句话让我想到了,现在东西真的好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不考虑电机换相停顿时间一个时间继电器就够了。

一个只能做一个周期吧!

网友C:
转换没间隙?
一般这种是振荡器,2个互反计时器,调节两个时间.
可以用任何一个可以仿真的软件测试一下.

楼主:
这下行了嘛!??????

网友D:
回复 楼主:
根本就不行。

网友A:
回复 楼主:
无限制循环的,有双延时时间继电器。

网友E:
得考虑停止时间呀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可以的,选带模式选择的,on-off时间一致模式

网友F:
用个51单片机控制肯定没有问题,就是稍微复杂了一点,可以加一些辅助的工作状态显示功能

网友G:
怎么感觉一个简单问题弄得复杂化了。

网友H:
问题太多了。做正/反转接触器必须互锁。

网友I:
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怎么感觉一个简单问题弄得复杂化了。
想了解这种情况一般如何做! 加单片机肯定成本高了!复杂了
!

网友J:
2个时间继电器即可 最好用那种双时的

网友K:
回复 楼主:
德力西就有成品,而且间歇时间还可以调整,根本不需要什么高大上的东东

网友L:
一个双延时继电器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