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6):
我听我们家有人说要购买针对电压低的辅助设备?  这套设备名称叫什么?大家有用过的吗?

网友A:
你听谁说的?现在搞电气的水平这么差?去搞清楚补偿原理吧。。

网友B:
小功率的可以考虑用变压器来升压 如果是整体电压偏低的话就要考虑总变压器档位是否不对了

网友C:
小功率可以用自动稳压器实现电压基本稳定。

网友D:
应当是稳压器或调压器;
现在电网电压基本较为稳定,想来使用稳压设施时需注意电源的供电能力。

网友E:
家用,你难道还想上大容量的电力电容无功补偿柜吗?
家用唯一的选择稳压设备就是高精度稳压器,其次才是UPS不间断电源电力供应系统。

网友F:
家用只能用稳压器,现在还有供电质量很差的居民区或村庄吗,如果是线路太老化,要整改线路解决的。

网友G:
要解决问题,先找到问题的根源,供电问题,线路问题,还是设备问题,加接稳压器或加装在线UPS,改造线路,更换维修或淘汰故障设备

网友H:
电压低最根本的解决方法就是电网曾容。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家用只能用稳压器,现在还有供电质量很差的居民区或村庄吗,如果是线路太老化,要整改线路解决的。
我的老丈人家还真是,边远的农村,大山深处,破旧的农村电网,我回去安装自建房的水电工程的时候,电饭锅的米饭煮第一次是不会熟的,必须再煮第二次,我拿起万用表测量,150V左右。表情灯管必须使用LED,用老旧的电子镇流器那种,依旧不能点亮,拼命的闪烁。

网友I:
小功率的倒还可以上稳压设备
大功率的没辙!

网友J:
现在还有电压低的地方吗,我感觉现在农村电压都不低了。

网友K:
农村低改早完成了,现在很少有电压低的。除非变压器在东,用户在最西,电压可能有点低。但不会影响生活。

网友L:
换粗一点的线或者电网增容

网友M:
你家电压低说明是电网电压就低,这段线路负载功率大于电力变压器功率,电压低要考虑线路、电力变压器容量,你最好找个专业电工检查下,是不是这条线每家用户电压都低,解决此问题去供电公司增容,才能彻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