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6):
求大神们指教下端子控制参数怎么设。急急急

楼主:
有人吗有人吗急急急

网友A:
没手册么,看看手册总比这里讨论快

网友B:
说的不可能啊,任何变频器,最基本的控制方式会没有,仔细看说明书吧

网友C:
按住MODE键三秒还是十秒就转换了!

网友C:
说错了,那是310.31的应该是在I-O中的tcc里面,设成2C或者3C,具体要看你是怎么接线的

网友D:
正转的是LI1 反转是LI2,在1.5输入输出设置里的rrs菜单下可以定义一个逻辑输入点。1.5命令菜单下,Fr1是模拟量输入进去将默认值AI1改成 AIUI还是LCC我忘记了!
具体可以看一下施耐德ATV31变频器说明书,上面都有。如果说明书上没有你要的功能,就是这种变频器不具有这种功能。一般变频器都有正反转控制的,这是变频器的基本功能。

网友E:
加速时间 减速时间 最大频率 最小频率 停车方式:自由停车,减速停车 运行控制方式:外部端子控制,面板控制 运行频率来源:外部电压输入,外部电流输入,面板控制。 一般用到的就这些。 还有多功能端子的设置是稍微高级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