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7):
有两台变频器LVT6000HVAC.一台运行30HZ以内正常,超过30HZ电机异响。接着报过流和过热!;另一台呢?是已知主板坏了,现象是没有4-20mA输出。其它一切正常。当想把报过流过热这块主板换到没有4-20mA的变频器上时,也出现报过流和过热!试问主板也能引起报过流过热吗?总的说这更换没有成功。拿回我这维修,试带30KW空电机,又运行正常。(没有模拟负载)
说明:没有4-20mA的这台已经确定是主板坏了,因为能看到元件损坏。而报过流过热的这台变频器主板想换上去代替没有4-20mA的变频器上。4-20mA是有,就是同时也出现30HZ过流过热现象。
我不明白的是:主板也能引起运行30HZ报过流和过热吗?两台机子是相同的,只是出厂编号不同而已。
(更换主板是用户自己换的)

网友A:
检查触发信号,触发电路等问题吧,当电压升高时(运行频率提高),输出电流加大导致的故障。

网友B:
维修的基准来源于正常情况下电气参数值与故障时电气参数值得比较,后找出故障元器件。元器件有的损坏明显,有的性能不良,都得更换

网友C:
    过流故障检测信号是从驱动板送到主板,在主板上经过比较器或运放电路后送入CPU处理的,报过流故障当然与主板有关系了。

网友D:
是否参数设置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