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师傅

楼主(2017-06-17):
家庭用的单相水泵,合闸后只听见响声不转是怎么回事?(水泵是好的)
是不是火线有接地故障?

网友A:
怎么知道没转?没水出来,有没可能反转,有声音不转也可能是启动电容的问题。

网友B:
接线接错了,启动绕组与工作绕组不能接错,检查下电容是否好的,如果接线正确、电容好的那就是电机问题啦,匝间短路也不转哦...

网友C:
长时间未用的话有可能是卡住了

网友D:
听听是什么声音?

网友E:
堵转了?还是反转了?都有可能。

楼主:
水泵是好的,接在别人家的线路上是好的,就是线路的问题,不知道线路是啥故障

网友F:
三测搞定电气故障,一测电机绕组,二测电机电容,三测供电电压。断电情况下对机械部分的检查,

楼主:
在农村连个万用表也没有的,拿什么测了?

网友G:
是不是电压低了,用白炽灯并在水泵接线端,先接灯看亮度再接上水泵看亮度,是不是有差别,如有,那就是电压低了

楼主:
电压低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不是火线有接地故障造成的?

网友H:
电压低一般是线路损耗导致,接触不良是一大问题.

网友I:
有响声说明已通电,在他处试正常,则可能是电压低的问题,可按9楼方法试,注意安全(需具备电气操作资格者或具备电气安全知识者操作,做好绝缘处理)。
线路或开关接触不良,也可以造成电压低。

网友J:
引用 网友H:
电压低一般是线路损耗导致,接触不良是一大问题.
没有万用表确实不方便检修作业,农村电网很垃圾的,我家就是,大山深处,离乡下的集市还有好十几公里远,我带万用表回去测量过,用电高峰期电压是150V左右。

网友J:
电压低,不关线路是否接地的事情,线路接地,直接跳闸。农网电压低,原因无非:
1、变压器供电容量低,不能满足需求,老旧破败的变压器,损耗高,发热大,内部绕组采用铝芯线作为材质。
2、输电线路容量低,满足不了需求,铝芯线,导线小,线损大。

网友K:
线路太长,有可能压降太大,如果是铝线,压降更大。

网友L:
你这所谓的响声是什么响声?
电机发热吗?
还有就是手动转一下看看是不是卡住了

网友M:
看看电容可能不行了。

网友H:
回复 网友J:
如果公共线路暂时没办法整改的话,可以考虑根据用电负荷买一台在线式稳压电源,把电源整流滤波变成直流电,再通过逆变成交流电,它的电压适应范围很宽,你的150V应该没问题,如果经常150V可以加大一倍功率买稳压器.这个成本可能有点高,但是能解决问题就好

网友N:
检查家庭电源电压低的方法,把家里的电风扇开启试一试是否工作。检查水泵卡滞的方法,潜水泵的话把叶轮拆下,转动叶轮看是否灵活;离心泵的话把尾罩拆下,转动电机散热风叶看是否灵活。检查电容(确定你的水泵是靠电容启动)问题的方法,就是检查水泵不卡滞后,水泵通电在转动叶轮或散热风叶,看水泵能否转起来。

网友O:
这个问题,先要确定是水泵是没有卡住的,如先把泵体拆下来(潜水泵,就是连接水管的那部分),用手转动如果没有问题的,那就可以通电,如果通电后转子有被咬住,那一定是电容坏了,引起的,俗称“单边”电容好坏检查,用万用表指针式,打到电阻档,两个表笔,分别测量两根线,好的,表头会摆动,后再摆回来,通的是烧断了的,不回来的是短路了的,但是一般不建议直接用电容线直接接220通电再放电,这样不安全

网友P:
换个电容试试,或者用脚拨动一下转子看看会转吗,转起来就换个电容,转不起来就换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