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7):
初步使用,按照说明书操作,长按IGM键,打开编程窗口。发现激光笔没选上,就按下ok键,按下mode键,但不能进行设定,而是向上移动窗口。窗口上其他功能也是一样的,不能编辑修改。

网友A:
刚查看了一下“用户手册”,激光笔一项只有两个参数,应当 按下OK键 就可以改变设置;
接着再按mode键时(此时是向上键),会滚动参数表。

现在是按OK键,激光笔没有被选中(改变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查看了一下“用户手册”,激光笔一项只有两个参数,应当 按下OK键 就可以改变设置;
接着再按mode键时(此时是向上键),会滚动参数表。

现在是按OK键,激光笔没有被选中(改变设置)吗?
就是这样的,咋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查看了一下“用户手册”,激光笔一项只有两个参数,应当 按下OK键 就可以改变设置;
接着再按mode键时(此时是向上键),会滚动参数表。

现在是按OK键,激光笔没有被选中(改变设置)吗?
待会,有微信或QQ吗?视频给你

网友B:
很复杂吗?

网友A:
已后台消息留QQ号。
应当操作无误,或可留意电池电量是否足够(猜测),也可先试验另外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后台消息留QQ号。
应当操作无误,或可留意电池电量是否足够(猜测),也可先试验另外的功能。

好的,谢谢!

楼主:
依然不能编辑,经你提醒 ,换了四节刚买的电池,这下激光笔能用了,其它功能也能修改了。

不过感觉很费电的,我买的四节电池等时也就没有电了,虽然质量是一般了点儿。
——

引用 网友A:
已后台消息留QQ号。
应当操作无误,或可留意电池电量是否足够(猜测),也可先试验另外的功能。

楼主:
问一问,是不是只要稍一欠电就影响编程呢?这样看来,CM174改为充电的会更好吧?呵呵……
楼上手机拍的图片 是选在我的笔记本的显示屏的下边缘一点,这点的温度还挺高的。

网友A:
使用热成像功能比较耗电,用户手册中也提到了这点(电池使用时间);
好像屏幕保持时,耗电小些,但只是感觉和推测(保持时,不需要测试了),未仔细查看。

补记:
不少情况下,电源能力的问题,是一个值得留意的问题。

楼主:
试用的FLIR CM 174今已寄回,由于工作原因实在已经很晚了,感谢试用,感谢包容!

网友C:
很高端的仪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高端的仪器
也很实用的仪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