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充电

楼主(2017-06-17):
我用30安太阳能充电管理控制器另接直流18伏左右电。给电瓶充电行吗

网友A:
不知道你的功率是多大的?如果功率足够大,那么18伏有点高了

楼主:
电瓶  65安时  太阳能充电管理控制器是30安的 直流电我可以随便调整12----24v

网友B:
电瓶电压是多少伏的

网友C:
用不了这么大电流,把电流控制在5A左右就行了。小电流长时间充电会效果更好。

网友D:
12V铅酸蓄电池充满电压是14.4V。

网友E:
控制充电电流,监控充电电流、充电电压和电池的温度,均充完成可转换成浮充状态

楼主:
为什么叫光伏太阳能充电管理器,因为它已经能把12伏以上到24伏左右太阳能发电板所发的电,自动识别被充电池电压后进行充电并有过充过压等得到的各种保护功能,因此称得上叫太阳能充电管理器。一块光伏太阳能发电板基本都是18-20伏左右。我的意思是想模拟太阳能板发的电,再给充电管理器对电瓶进行充电及管理。目前有人说可以有人说不可以。

网友C:
这样呀,我认为完全可以。关键是你怎么能模拟太阳能充电板输出的特性呢?这需要采集一定时间的电池板输出特性频谱吧?有了是基太阳照射所发电能的频谱,再说对他的模拟才靠谱。这个需要一定的实验条件呢。否则,不能再现实际的情况,只能是假设的一种状态。是吧?

网友F:
笼统地说,符合电池的充电特性就可以。
如果对控制器的特性了解,可先作分析;若对安全性有把握,或者可试验确定。
另接的电源,除了电压外,可能还有能量的不同等。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电瓶  65安时  太阳能充电管理控制器是30安的 直流电我可以随便调整12----24v
电池容量竟然比充电机大?小马拉大车?好像是不行的哟。30安时的充电机,去充电65安时的电瓶,能不能充是其次,能不能充满才是问题。

网友H:
你按太阳能电池板的输出电压给光伏太阳能充电管理器供电,只要你的输入电源能提供符合要求的电压、电流就应该能通过光伏太阳能充电管理器给蓄电池充电。

楼主:
今天咨询了合肥和上海的太阳能充电管理器生产厂家技术人员。他们说利用太阳能充电管理器另外提供适合直流电完全可以作为充电器对电瓶进行充电。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电池容量竟然比充电机大?小马拉大车?好像是不行的哟。30安时的充电机,去充电65安时的电瓶,能不能充是其次,能不能充满才是问题。

楼主所说的“太阳能充电管理控制器是30安”是指其能提供最大30A的充电电流,与电瓶65安时无关。

给蓄电池充电的充电电流一般为蓄电池容量(安时)的十分之一即可以了。以楼主的65A/h为例,充电电流5~7A就可以了。

网友I:
你的电瓶多少V的?
容量多大?
只要的控制器电流电压都可以调的话就没事!

网友J:
是不是模仿摩拜自行车上面的太阳板。

网友K:
你电瓶额定电压多大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哦,我的看法是,既然是模拟,这个供电电源还要注意实际的太阳能电池板的伏安特性也要相符合,才能真实地模拟它。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感觉是一个合格的太阳能充电控制器,【我给它命名为太阳能充电管理器】其充电控制功能完全胜任任何一种专用的电瓶充电器,因为管理器的设计理念是针对光伏太阳能发电板24小时不停连续工作,肯定要做到既保护好自己,还要保护好太阳能板,和电瓶同时还要考虑到能够24小时连续工作的可靠和安全,其输入电压DC12V-24-48V输入电压较宽,可自动识别被充电电瓶的电压,输出保证管理器安全范围内的电流及所需充电电压。我用管理器这种优异管理的特性另外提供直流14V-16V之间电压,电流不必考率对12v电瓶充电应该可以。今天又咨询了上海另一家太阳能充电控制器厂家技术员,直接对话得到了更肯定的提示。

网友L:
引用 楼主:
电瓶  65安时  太阳能充电管理控制器是30安的 直流电我可以随便调整12----24v
电瓶是12V还是24V的,比电瓶电压不能高太多

网友M:
有专用的充电用的电路板,充电的电压及电流都可以设定;

网友N:
说说我的认识,大阳能充电,其实不同的地方是大阳能功率会时大时小,随天气变化而变化,如效率变化不大时,那么充电电流就会时大时小。

有研究数据表明,电池充电的充电电流会对电池的寿命有影响,电流越大,寿命越短。至于时大时小的充电方法,影响的结果怎样,不好意思,我没记住,反正最好的充电方式就是现在的专用充电器的方法了,至于会不会有更好的,我想会有的。

太阳能充电最担心的是什么?是余量问题。因为太阳能功率是变化的,如果太阳能产生了1000W功率,而给电池充电只用了800W,你说还有的200W怎么办?最后估计很经常的一个结果,发热,那是很危险的。

而又,如果把1000W都给电池充电了,那电池受不了这么大的电流呀,电池的特性结果是,发热,这也会很危险的。
当然,这里有一点就是电池充满或接近充满时,是不会接受大电流的,那个发热问题要认真考虑。

我的观点:不认同太阳能充电器代替专门的充电器,但偶用上是没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N:
我们共同探讨一下,你是说由于阳光照度关系等,电池有时只需要百分之80的功率,剩余的百分之20功率会使管理器发热,那么电池充满后可能要剩余百分之百的功率,如果是这样,控制器马上就会烧坏了,太阳能板所发的电根本就不需要百分之百消耗掉,控制器会有安排的。太阳能发电系统为什么都要配上一只几百块钱的充电管理器,这不是多余了吗。

网友C:
回复 楼主:
是,我理解你的意思。我是想强调,这样的控制器输入一定符合太阳能电池板的输出特性,才能更真实的再现实际状态。否则很有可能你用模拟电源供电没问题,但实际带上太阳能电池板,会出现问题。我是这个意思。所以想提醒你做模拟太阳能电池板的电源,尽量能真实地模拟它的输出状态。

网友N:
回复 楼主:
或者我表达不清,所提到的担心的地方什么的,是指最危险的地方,事实也别把别人当没思想的,别人一样会想到。
想到了,就有很多办法解决。
我主要想说的是太阳能充电的是变电流充电,输入12V,15V,18V,24V时,会有不同的充电电流,这配合着太阳能功率输出而设定的,而你接了18V充电,其对应的给电池充电有相应的电压电流,该方式不如专门的充电器。

说起那些专门的充电器,其功能就是围绕着保护电池为重点设计,
大阳能充电器,重点是消耗太阳能产生的功率而设计 ,电池保护放在第二位了,
我认为是有区别的。

网友O:
也可能看明白楼主的用途
使用“太阳能充电控制器”当蓄电池充电器使用----不接太阳能板,接一个恒压源,比如24v开关电源。
完全可以。
只是其接的电瓶好像不能任意,你再看看控制器说明书。

网友P:
没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