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7):
工厂机座安装好,为什么要通电测试震动 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A:
不通电运作怎么测试?

网友B:
    设备平稳运行,这是最基本要求,不良的振动当然是要克服的。所以,精度要求稍高的设备必须要测量振动,看是不是在设计范围之内,如果超差了,那就必须分析原因并解决,否则,可能会影响设备运行精度、影响周边设备的运行、很快损坏设备基础或使设备过早磨损。振动的原因可能是驱动端与从动端同轴度超差、也有可能是转动部件动平衡不好、也有可能是出现共振现象,也有可能是设备结构不合理,等等。

网友C:
这跟您商店去购买一台电风扇,您不通电测试,直接拿回家使用吗?
工业基础设施建设也是如此,当厂家整个团队的工程技术人员都在现场安装完毕以后,有条件的,必须立即测试安装效果,否则厂家的团队一旦撤退班师回朝,您上哪里去聘请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来进行解决呢?

网友D:
精密仪器或者设备在运行时对于震动要求是很高的!
稍微有点震动就会导致产品制造良率下降或者直接不能制造。

网友E:
应该是动平衡相关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