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7):
(无正文)

网友A:
哈哈;上面那台电机居然是我这生产的;
风机一般是不会用到像现在的SIMENS电机100HZ左右的;所以不用考虑;
下面的电机已经标的很清楚了,在额定频率以上范畴内是恒功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下面的电机已经标的很清楚了,在额定频率以上范畴内是恒功率?那都是用恒功率的?方便加QQ咨询一下么?

网友B:
风机控制,需要50Hz以上的变频调速吗?这是需求所决定的。一般的,风机控制50Hz以内变频控制就够用了,很少有风机变频要超过50Hz的场合。

所以,采用变频器控制风机,一般都不用恒功率控制范围。在50Hz以内使用。

网友C:
以上说法没错,50HZ以上时的输出是恒功率,这是变频器所能承受的功率,并非实际负载消耗的功率,实际负载功率将随着速度的上升而增加。

网友D:
回复 网友C:
50HZ以上就是恒功率了,怎么会速度越大,功率越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50HZ以上就是恒功率了,怎么会速度越大,功率越大?

没错,50HZ以上就是恒功率,其实还有一句,50HZ以下是恒转矩,这句话的意思是变频自己能承受的能力,并非实际负载。

实际负载并不受50HZ的限制,该是什么曲线,就是什么曲线。以输送带设备来说,该设备就是恒转矩类型,也就是说,无论设备的速度如何变化,他转矩基本上不变,但耗用功率将随着速度上升而上升,决不会受什么50HZ的界线影响。

最后,你把我说的话说完全了,我原来说的是:“实际负载功率将随着速度的上升而增加。”

请注意分清“变频器自己的所允许的输出负载功率” 与 “实际负载消耗功率”的区别。

网友B:
根据楼主题目,这电机不是用于变频控制的风机吗,风机调速很少有超频运行时的场合。因为风机的负载特性是变转矩特性。或者叫抛物线特性。超频运行容易过电流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哈哈;上面那台电机居然是我这生产的;
风机一般是不会用到像现在的SIMENS电机100HZ左右的;所以不用考虑;
下面的电机已经标的很清楚了,在额定频率以上范畴内是恒功率;
难道是苏州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哈哈;上面那台电机居然是我这生产的;
风机一般是不会用到像现在的SIMENS电机100HZ左右的;所以不用考虑;
下面的电机已经标的很清楚了,在额定频率以上范畴内是恒功率;
暴露信息不少啊!

网友G:
工频以下是恒转矩,工频以上是恒功率,应该是针对变频器而言。你这风机电机铭牌是提示用户,可以在100Hz运行,但不能超过电机功率,也就是电机不能过流。我们厂有几台风机,技改后的最高频率是80Hz,长期运行在70Hz左右。

网友B:
那这个风机真的是按照功率来输出控制。相当于转速升高,转矩降低。要的是风速,而把风压降低了。

网友C:
风机的速度上升,转矩成平方关系增加,功率成立方关系增加。
以上可以从风机功率计算公式中得到验证,风机功率=转矩 * 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