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7):
问题:
海利普A系列小变频器 1.5KW  带电机空载运行几分钟后报EOCA,可复位,再运行几分钟后还是报。
三相电压、电流都平衡,实测和变频器面板显示也基本一致。
========================
过程:
前段时间看了老师 关于PC929屏蔽检测的文章,(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23935

找出来几台老的海利普报废小变频器,都是1.5KW 2.2KW的。修复了2台,试用了一切正常。

但还有一台反复几次都没修好,问题是带电机空载运行几分钟后报EOCA。
过程如下:
刚拆开时发现是修过的,可能也没修好,少了两只PC929和923,测模块(P089)二极管特性正常,就补齐光耦元件,断开模块P脚,上电测6路驱动波形,基本一致,心想没什么大问题啊。。
但运行后当频率到10HZ以上就跳EOCA过流(这时模块P脚还是断开的),就先短接PC817的1、2脚,运行到10HZ以上不报了,说明故障还是在驱动部分,可是光耦电容全者换过了,贴片及栅极电阻也测了,没发现什么问题,查了好久,最后是更换了U相的5.1V稳压管Z7后(见下图),才正常。

接着拆了PC817的1、2脚短接线,焊上模块的P脚,上电运行,启动测输出电压平衡,接1.5KW电机空载测电流2A三相也平衡,变频器面板显示电流也为2A基本准确,本以为应该没问题了,谁知一转身的工夫,也就不到10分钟,又报EOCA过流。

再次拆开,测量6路驱动信号正常,电压5V、正负15V、风扇12V都正常,检测A7840输入输出端电源电压5V正常,输出6脚2.53V、7脚2.55V应该也算正常啊,所有驱动、电源部分的电解电容全都换了,后来连大电解电容也都换了还是一样,而且不接电机随便多长时间也不报过流,接电机空载电流正常三相平衡,但最多10分钟还是报过流,CPU板换过也没用,这下真的无从下手了。。。。

贴上929的驱动电路

楼主:
还是没找到什么问题,,各位老师能给个思路吗。。。。。。。。。。。

楼主(2017-08-27):
难道真的就是模块问题么???

网友A(2019-11-03):
我有一台SK100的也是这样愁死了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
不带电机试了吗?三相电压正常吗?平衡吗?没有换台电机试试?电机检测了吗?有可能霍尔有问题或电流检测电路有问题。

网友C:
像这种小功率1.5KW的 模块 驱动都没问题偶尔报EOCA 我的做法就是直接把故障光耦去掉 修了好多 至今也无炸鸡的

网友D(2020-08-10):
其实海利普这个A系列包括台达的A系列,OC信号不单纯是PC939输出的,其电流检测也输出一个OC信号,建议更换LM393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