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7):
西门子变频器怎么设置密码,设置完忘了怎么办啊,

网友A:
变频器也设置密码,有必要?

楼主:
厂子里的,有的人坏给你乱弄,

网友B:
设定完自己记下来

网友C:
你设置了密码,别人修可就不好办了。

网友D:
设置密码保护,这个无可厚非,西门子有专门的参数是用户密码与解码。但一旦密码忘记了就没办法解码。没有万能密码,只能参数化工厂复位。

所以,针对这样的问题,要做好了参数的备份,一旦参数被密码锁死,就工厂化复位,然后再把备份下载到变频器里去就可以了。

话说回来,在一个单位里,如果是相互如此这般,那工作也不好干了。设备的安全没有保证。因此加强管理是第一位的。特别是重要设备,要设置物理隔离区,限制进入与接触它的人员。

网友E:
设置后自己用本子记好了;

网友F:
设置完了,可以把操作面板拆走,想捣乱使坏都难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设置完了,可以把操作面板拆走,想捣乱使坏都难
带着面板去捣乱

网友F:
哈哈,捣乱的也挺敬业的, 变频器旁边装个隐形的摄像头,发现是谁,爪子给他剁了,以谢天下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