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FRN系列

楼主(2017-06-17):
新买一台富士FRN5.5G1S-4A日本产,为什么频率设置频率面板给定F01=0 面板启动P02=0
电机参数P参数设置没问题,为什么按面板启动,给频率,短接CM+FWD/REV,已设置端子FWD/REV为正反转,电机为什么不转,郁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买一台富士FRN5.5G1S-4A日本产,为什么频率设置频率面板给定F01=0 面板启动P02=0
电机参数P参数设置没问题,为什么按面板启动,给频率,短接CM+FWD/REV,已设置端子FWD/REV为正反转,电机为什么不转,郁闷

你需要将F01频率给定设成0,即面板设定,将F02设成1,即外部端子控制。

网友B:
这麽简单的问题,还用问。看来你得好好学习学习了。认真看看说明书

网友C:
f02应该是0

楼主(2024-01-18):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