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7):
请问他短接一根铁丝有什么作用,使用的时候是不是需要去掉?

这是滤波电容!

网友A:
这是出厂时装的吧
安装时应该去掉哦!

网友B:
超大容量的交流电容器或者直流电容器,对吧,这样便于运输和储存,电容的内部特性,很容易产生积累电荷。就像铅酸蓄电池一样,必须内部铅极板必须填充空气进行运输,到达使用场地以后,才能进行添加稀释后的硫酸溶液的操作。

网友C:
觉得楼上说的防止积聚电荷有道理;铁丝若是跨接在两极间,使用时应当去掉。

网友D:
必须去掉,不然就听响吧。

网友E:
空调上的吗

网友F:
这是防止电容长期放置里边有点,在有人碰到电极时挨电,在用的时候把铁丝去掉。

网友G:
电容短路是无法使用的,长期存放需要短路?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谢谢楼主的分享呦。

网友H:
铁丝连接两极是为了放电,避免伤人。用之前要拿掉铁丝。

网友I:
用的时候肯定要去掉

网友J:
用时去掉,否则短路,电容失去意义。

网友K:
路过,看了看,长了见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