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7):
如题,最近用到一批电磁阀,亚德客4V110系列的。亚德客仿品多,山寨的也多。有没有推荐国产品牌,质量还过的去的。

网友A:
国产的接触的不多
基本上没有推荐的!

网友B:
国产就用过亚德客的,好像也就国产里最好的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题,最近用到一批电磁阀,亚德客4V110系列的。亚德客仿品多,山寨的也多。有没有推荐国产品牌,质量还过的去的。
还是继续使用亚德客吧,官网上查询营销体系即可(代理商)。

网友D:
  这种阀技术含量不高,生产厂家太多了,大部分都可以。

网友E:
华德的,好像还可以。

网友F:
用过SMC和亚德客,其他的杂牌子不少,有的供应商自己还能生产

网友G:
对于使用者,能满足需求就可以用,从不推荐什么品牌。自己选一个,实际使用。行,就接着用,不行,要知道它为什么不行,再去关注因为不行所涉及的特性和指标,再选一个行的。像阀这种产品,牌子重要吗?重要的是他能不能满足你的使用。

网友H:
南部气动的也行! 气力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选个质量好点的,就是想让它工作寿命长点。

网友I:
这个几乎所有的额国产牌子都可以用,只要你的气源处理好,都会比较耐用

网友J:
电磁阀没有多少技术含量,只要用好的材料和严格的工艺流程,应该没有问题,密封件就是橡胶o形全,电气部分就一个电磁线圈

网友K:
品牌的质量是好,但是价位也高,但是国产的也不是一律不好,要用辩证的观点去处理,可以先试用口碑好的国产电磁阀,我感觉国产的口碑好的用的还不错,性价比蛮高....

网友G:
回复 楼主:
明白。但产品的适应场合,环境不同,也都不一样。所以品牌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适合你的使用。所以,只买对的。不买贵的。就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