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00PLC

楼主(2017-06-18):
CPU报外部故障,亮红灯,硬件故障诊断如图,请问什么原因导致CPU报故障,怎么解决

网友A:
不全,不清楚.
只看到电池问题.

网友B:
这个报警都看不清楚啊!

网友C:
电池有问题,是不是程序丢了。

网友D:
电源模块报电池故障 没电了吧  你还不如直接拍个模块故障灯图

网友E:
信息上只有电池故障了,好像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