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8):
哪位大神能看懂这个图纸讲解讲解 求解答

网友A:
有哪里看不明白的吗?自己先说说见解

网友B:
小日本文字不懂电路控制原理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控制原理讲讲呗 我不懂它的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懂它的控制原理 讲讲呗

网友C:
可以先了解设备的动作,再对照图纸逐步理解。

网友D:
这图纸只能对照现场元器件来分析了。220V60赫兹,小日本的设备。

网友E:
搞懂一路就差不多了啊

网友F:
看看有没有国产的同类设备,比如说,你的设备是制冷机,那么先弄懂国产制冷机的工作方式,弄懂所有的专业术语,在此基础上,再看进口设备就没什么难度了。

网友G:
PLC控制中继线圈的得失电,中继线圈得电后常开触点会吸合,常闭触电会断开,从而220V电到阀上,阀工作;或者是选择接常闭的阀失电停止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