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线路干扰问题

楼主(2017-06-18):
小弟想请教各位前辈,我这边装一台霍尼韦尔的流量调节阀,这个阀供电用的是24交流电,控制信号是0到10V的直流电,我打算把这2组线共用一根带屏蔽的4芯电缆连接,现在担心:由于紧挨在一起,AC24V会不会对DC0-10V信号线造成干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弟想请教各位前辈,我这边装一台霍尼韦尔的流量调节阀,这个阀供电用的是24交流电,控制信号是0到10V的直流电,我打算把这2组线共用一根带屏蔽的4芯电缆连接,现在担心:由于紧挨在一起,AC24V会不会对DC0-10V信号线造成干扰?
低压交流的供电线路的干扰,可以忽略不计。通常遇到的干扰,都是高压大电流的电缆线引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前辈指点

网友B:
应该没事!

网友C:
我认为应该没事,如果有变频器之类的话,可以尝试屏蔽线接地。

网友D:
这个电压基本上不会造成影响

网友E:
一般是分开布线,这样便于检查和维修,但这样用也不会有啥问题。

网友F(2017-08-09):
只要你把屏蔽线接好了,不会有啥影响。控制仪表的屏蔽线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