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8):
三相380变三相220V的变压器,4KW的,每相大概10A左右的电流,
三相220V三根线为R、S、T,现在已经接了R和S,大概有6A的电流,
现在要增加1KW的负载,我想接S和T,那么这个S这相电流会增大还是减小???
现在担心如果是增加,可能会烧掉这个变压器
烦请大神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相380变三相220V的变压器,4KW的,每相大概10A左右的电流,
三相220V三根线为R、S、T,现在已经接了R和S,大概有6A的电流,
现在要增加1KW的负载,我想接S和T,那么这个S这相电流会增大还是减小???
现在担心如果是增加,可能会烧掉这个变压器
烦请大神回答一下,谢谢!!!
10A的容量,只用了6A,那么再带1KW(4A左右),刚刚好。电流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因为三相电的使用原则就是尽量平衡,而你的还没有平衡。

网友B:
没问题的 可以用的

网友C:
三相220的为什么只接RS?
增加后变压器发热厉害了
不建议这样干了

网友D:
负载好像有点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相380变三相220V的变压器,4KW的,每相大概10A左右的电流,
三相220V三根线为R、S、T,现在已经接了R和S,大概有6A的电流,
现在要增加1KW的负载,我想接S和T,那么这个S这相电流会增大还是减小???
现在担心如果是增加,可能会烧掉这个变压器
烦请大神回答一下,谢谢!!!
4KW的变压器,输出10A已经用满了吧,温度上升的状态如何?再增加1KW的负载,变压器会过流烧毁的吧。
你这一说就把别人给弄胡涂了,10A是可能输出的最大电流,只用了6A,再加1KW是多大的电流怎么就过载了,而且比原来平衡了,电流只能是比6A还要减少呀。

楼主:
没办法,我们是设备供应商,富士康原来和我们谈的规格是送220V的电压,机器运到富士康后,富士康说提供不了220V的,只能提供三相380V的电压,
和我们领导谈的是再买一个三相变压器,机台中的线路已经接好,只能用变压器的其中两相。

楼主:
想了一下,电流会变大,不可能像中性线一样平衡会减小。

网友F:
有实物的话,也可以做一下试验,观察可否连续工作或长期工作。

网友G:
引用 楼主:
想了一下,电流会变大,不可能像中性线一样平衡会减小。
满载了,长期运行不可靠

楼主:
在富士康里面找钳形万用表也找不到,没想到这个厂穷成这样。

网友H:
换个角度来讲。   R-S-T三相输出平衡是6A。 现在有一相是4A了,也就是说变压器三相输出不平衡。如果负载是电机或是需要平衡的设备将产生很多危害。  如果不是,那对变压器没有什么明显危害。只会限制变压器的容量不能得到百分之百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