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谁知道AB700的机器上母线电压检测是怎么检测的?

楼主(2017-06-18):
(无正文)

楼主:
我给正负母线上550V直流电压但是面板显示直流电压才0.9V,请问母线电压是怎么检测的?

网友A:
你没插驱动板,插上就好了,驱动板上有两个点是短接的,电源板来的直流电压信号就是通过驱动板上这两个短接点送到CPU的,你没插,这两个点就是断开的,电压信号肯定是零啊

网友A:
弄的怎么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实在不好意思,我这两天出差去了,没有时间上论坛,我上回试机的时候触发板有插上去,我用维修电源限流后准备试机看输出正常不正常,结果上电后就一直报警正在充电,查看母线电压就只有零点几伏

网友B(2017-12-27):
直流母线电压采集来自电源板上的模数转换芯片,然后通过短接座引入CPU主板。

网友C:
我没记错的话,这个好像是90kw的板,母线是电源板上检测的,就是您第一张图那个大芯片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