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间继电器B1 起起到什么作用

楼主(2017-06-18):
这是图纸。

网友A:
参考参考

网友A:
忘记上图了!

网友B:
一般都是延时通/断

网友C:
应该把它放到一个完整的电路图中来分析。

网友D:
这就是延时通断。对激励动作S的延时。

网友E:
还真的是第一次见过这个继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D:
S接通时 ,开始计时。?

网友D:
是呀,就是针对S的延时。只有s闭合,时间继电器才开始工作呀。

网友F:
延时接通,然后计时?

楼主:
和常见的时间继电器确实不一样。不知道这样有何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