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8):
160的abb变频器启动132KW电机,电流总是过大,42的频率时显示电流237A再升高就报警接地保护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请大神指点

网友A:
这个条件不好讨论,假如你的负载是破碎机带载启动就是这个状况啊

楼主:
是选煤厂的介质泵,6级电机,如果电缆有问题会出现电流高的现象吗

网友B:
电机绝缘或者线缆绝缘不良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C:
变频器是原来一直用的现在出问题,还是刚刚安装的?

网友D:
负载问题?

网友E:
看看风机出口或进口处有阀门吗?是不是关着呢

网友A:
选煤设备的运行建议你还是用再大点的,毕竟你这个泵的工况是非常不稳定的

网友F:
电流大应该是负载问题
接地报警检测电缆吧
我遇到过200KW的水泵变频器经常莫名其妙的报接地故障。
后来发现是电缆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