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8):
各位晚上好!只有一个光电感应器是怎么检测到物体长度的值,谢谢指点!

网友A:
这个可能误差很大。

网友B:
一定的速度和检测到的时间或计数,要求高的会有误差。

网友C:
光电感应器,对应的要有光栅。那么数光栅数就知长度啦?这成问题么?
当然了,那个分辨率就是栅格间隔长度了。你是问题提高分辨率的方法吧,说说我所想到的:
1,游标卡尺的方法,这要多个传感器的,不太适用。
2,放大,移动1米,光栅跑上10米(或者缩小都可以的)。这样就能提高(降低)分辨率了。
3,匀速移动,用时间配合计算最前和最后半个光栅的长度,其实知道速度就行,不一定要匀速。

网友D:
误差很大.

网友E:
是什么样的光电,有测距的光电应该是能用的

楼主:
普通光电,还有乘法/除法/累加运算,具体怎么写的大家帮忙讨论下,谢谢

网友F:
没有其他条件做不到

网友G:
就是把物体用辊道输送,辊道的速度一定,假设是V,光电信号给一个时间继电器,物体通过光电时一直有信号,检测光电有信号的时间为T,则物体长度S=V*T,不过这个方法不准确,对精确度不高的时候才可使用

网友C:
你的是毕业设计么?都快7月了,怎么现在还没搞定?

网友H:
可用光电上升沿开始计时,然后下降沿停止计时,得到物体经过光电所用时间,在将t写入寄存器d里面 得到的数值在乘以速度,就得到物体长度。不知道速度可以用已知长度的物体除以经过光电的时间,就可得到速度,但这样运算有一定误差。

楼主:
请教各位:假设编码器产生1个脉冲可以使输送带上的物体移动4.34mm,当物体进入时,光电开关有信号,物体通过后光电开关无信号,这样检测到的物体的长度是多少,梯形图怎么写?谢谢大家!

网友I:
时间,速度,位移加上数光栅脉冲数。

网友J:
分切机的计量长度的就是通过定量长度的辊转动的圈数去计量的,检测就是个接近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