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8):
我们这里用的西门子的PLC,平时都是用个种牌子的PNP的光电,接近。前几天坏了一个光电,同事就拿了一个欧姆龙的光电换了,接班时他告诉我没搞好,光电亮时没信号,不亮时有信号是个常闭光电,我看了看这是个NPN的,根本就没法用才对,他的说法让我纠结了,PNP的常开传感器动作时,输出高电平,NPN的常开传感器动作时,输出低电平,难道NPN的常开传感器可以当PNP的常闭传感器用,我有把那个NPN的接在PLC上,监控程序,发现光电动作与不动作,输入点都没有变化,不能用,但是NPN的常开传感器不动作时,我量了下输出信号线是输出高电平啊,I点应该有信号才对,求解惑?

网友A:
是摸得西门子PLC感应器要接PNP型得 ,要高电平才行,

网友B:
应急NPN的通过中继转换就可以用了。

网友C:
加个继电器。

网友D:
加个继电器转换下,不就OK!

网友E:
不加转换是没办法使用的,最简单就是加中间继电器转换下。很多人对PNP和NPN分不清楚。

网友F:
老老实实用PNP类型开关吧

网友G:
直接互换用肯定是不行的了,转换下还是可以的,比如楼上所说的加中继。

网友H:
呵呵;原理没明白;
不过S7-200的PLC用NPN一样可以用的,只是公共输入端要改一下,同组对应的输入也要检查一下了;

网友I:
不能直接用,加中继转换。

网友J:
不加中间继电器就改程序,想直接替换是不行的

网友K:
加装个中间继电器转换一下`~~

网友L:
不可以直接互换的,要是能互换不就是一个型号了吗。

网友H:
回复 网友A:
呵呵;输入的公共端S7-200的是+ -都可以接的,所以PNP/NPN型的都可以接;
只是同一公共端上极性要一致;

网友M:
加个中继转换一下

网友N:
不能互换

网友O:
如果更换的开光有亮通暗通两个模式可以切换就可以直接用,如过只有一种模式那就不能直接替换。

网友P:
直接互换肯定是不行!要转换一下!(一个是灌电流 一个是拉电流)

网友Q:
PNP型与NPN型不能直接互换使用。这是常识。需要转换才能阻抗匹配。

网友R:
引用 网友H:
呵呵;输入的公共端S7-200的是+ -都可以接的,所以PNP/NPN型的都可以接;
只是同一公共端上极性要一致;
完全正确。动作频率不高的话可以用中继转一下。。

网友S:
肯定不能直接代替使用,更改电路或者加中继转换才可以……

网友T:
就是输入检测 频率低的话可以用中继转换一下用 要对采集频率有要求就不能用!

网友U:
学过家电的都知道,不行的,电路不一样的。

网友V:
加中继如果是脉冲信号还是不行,那样只有加三极管才能转换。很麻烦,最好用原PNP的

网友W:
引用 网友V:
加中继如果是脉冲信号还是不行,那样只有加三极管才能转换。很麻烦,最好用原PNP的
可以用固态中继啊,接近开关平率也没那么高啦

网友X:
光电亮时没信号,不亮时有信号是个常闭光电
看到这句话,你稍做小改动就可以用了
1.光电有有没有亮通暗通选择开关----拨一下就好了
2.改一下程序
这二点都做不到,参考前面意见

网友Y:
加继电器.

网友Z:
楼主现在应该明白了吧!

网友AA:
应急用的话加一个中间继电器转换一下就好了,so easy!

网友AB:
用个中继转换一下就能用

网友AC:
回复 网友H:
维修时候不建议这么做,加中继转换吧,这样后续的维护人员会更加明白

网友AD:
NPN和PNP要改公共端,

网友AE:
加个中间继电器就好

网友AF:
看PLC手册,允不允许NPN接法,允许的话M就得接正极,再把传感器信号接触对应的DI点,S7200的就可以这样接

网友AG:
引用 网友A:
是摸得西门子PLC感应器要接PNP型得 ,要高电平才行,
用PNP还是NPN和PLC的输入部分的接线方式有关,不同的接线方式使用不同类型的传感器
我在使用的200的PLC使用的接近开关就是NPN的

网友AG:
给楼主说个事,我遇到过这么一个事,跟我们做设备的使用S7-200的PLC,他使用的3线的PNP的接近开关,但只用的2根线,也正常运行了很长时间,只是后来开始不断出现错误。后来根据他的PLC的接线方法改为3线的NPN的接近开关,然后就一切正常了
   我也是搞不明白为什么PNP的只接两根线也可以用了那么长得时间,他说咨询过OMRON的技术人员,说三线的接两根线也可以用。当时他们应该是接近开关选型错误了,将错就错就那么用了

网友AG:
有一种4线的光电开关可以互换使用,要用粉色线调整,分别是light on和lignt off。我说的是OMRON的E3FA,我使用过这种光电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