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的各个参数的含义

楼主(2017-06-19):
图为本人波形检测的结果,请教各位大神,伺服的惯量比 阻尼比 以及其他参数是什么意思?
我想让图中有棱角的地方变得平滑,该怎么办呢?
谢谢大家??

网友A:
禾川的伺服?
惯量和阻尼我记得有个自整定页面,伺服往复运动然后使用自整定出的参数就好,能满足绝大多数场合。
伺服运动平滑是控制伺服的上位机决定的。一般有S曲线运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呀,合川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曲线不够圆滑,不知道怎么调,唉

网友A:
梯形运动就是这样的,要平滑要走S曲线运动,由上位机控制的

网友B:
对想圆滑可通过给定斜坡加圆弧来实现。或加大惯性比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