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9):
现场有一涡街流量计大流量的时候稳定,小流量的时候不稳定怎么回事儿,望大神门提点建议

网友A:
会不会是实际流量确实波动呢,看看调节阀是否有波动?

网友B:
看看流量计的上下限设置,其对应的DN口径的流量范围,还有就是管道的震动了,震动对涡街流量计的测量准确度影响很大,小震动可以切除下限。介质是啥?

楼主:
介意是气体

楼主:
流量调节阀根据流量计实际值反馈来调节的

网友C:
估计小流量是进入死区了吧!
看看说明书上要求下限级相关设置

网友D(2017-08-14):
小信号切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