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 iE5变频器

楼主(2017-06-19):
LS iE5变频器显示0一闪一闪的是什么情况啊!皮带也不转!求大神!谢谢!

网友A:
看下运行信号给上了吗?还有频率给定上了吗?

网友B:
断电后再送电看显示什么;

网友C:
是不是你频率没给上呀。

网友B:
先断电后再送电看显示;

网友D:
估计频率没给定。

网友E:
检查一下有没有运行信号

网友F(2022-04-16):
只显示1个0变频器没问题的话,就是进入设定界面.

网友G:
测开关电源5v是不是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