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啸叫问题

楼主(2017-06-19):
 本来这个电源是打嗝的,修好装机没几分钟又坏了,查遍电路都没发现问题,现在修好仔细听有死啦死啦的声音,感觉好像前级有自激震荡样的,6脚,7脚电压波形也不对,求大师指点。。。附上7脚波形图

网友A:
用的什么电源芯片,看Vds波形

网友B:
修电源,示波器都上场了?小心你的示波器啊

网友C:
查一下次级滤波电容看看,看是不是漏电电流太大了,或者是容量降低太多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修开关电源不用示波器,水平不会高到哪里

楼主:
6脚波形图,输出电压貌似正常,但是感觉很快又会坏。。

网友A:
楼主先给出电源芯片型号,在拍摄测试点,给出信号的幅度,频率等指标。我实在看不出这个是哪里的信号

网友A:
楼主可能还不会使用示波器,最好给出示波器探头耦合,探头衰减比,采样模式等信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修开关电源不用示波器,水平不会高到哪里
开玩笑,我维修这么多年电源,从来就不需要示波器,还不是一样能修好。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厉害厉害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D:
能修和修的水平高低是两码事,只要能把电路上的器件都换一遍,是不是也能修好,但是能够快速找到故障点就是水平了。

楼主:
我确实不会用示波器,芯片是3842B,第一张图是取样自7脚自供电电容旁,第二张图是取样自开关管基极,就是上面朋友说的VDS...

网友A:
回复 楼主:
最好能把探头挂在哪里拍个照,第二张为什么信号是交流的,应该是直流的,楼主是否用了高压探头?

网友D:
回复 网友A:
那万一你的公司没有示波器,你是不是就不会维修了?我去过我们厂发外维修的伺服驱动器的公司,人家维修伺服就靠一块万用表,根本就没用到过示波器,吊得很。

楼主:
  这是探头挂的VGS,还有探头型号,具体参数不知道,我很少用示波器,一般需要看信号的时候才用,我也只看看波形,没看其他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D:
没什么我以前也是没有示波器,所以只能一个一个零件测,效率很低。有了示波器可以提高效率故障位置判断更准确。

网友F:
这个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是多少?开关管输入应该是脉冲信号就对了

楼主:
这是正常电源的波形,按输出来说,这电源除了一点点声音外,各路都修好了,但示波器一看很明显,这电源还是有问题,几乎把前级可疑原件全换了,还是没有效果

网友G:
回复 网友A:
修电源用示波器技术就是大师很高的级别的?

楼主:
你们不要争用不用示波器了,只是件工具而已。。。
又一个电源丝丝响的,我晕,怎么这么背啊,老是遇到这种毛病,这个还是自激式的,更不好弄。。。

楼主:
回复 网友F:
频率多数在40~50 KHz左右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波形就对了。之前的波形绝对有问题,楼主先单独给3842供电看6脚波形。

网友H:
6脚是输出,7脚是电源,你的7脚波形好怪啊

网友F:
回复 楼主:
你17楼第一张图和第二张图是什么?好的电源波形?第二张图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F:
对啊,测试的好电源的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是说撒,所以修好没敢发出去,感觉要返修,和老板说要换板,老板说买不到这种板了,囧囧。。。下午再装机试半天,不行明天给人家发出去算了

网友F:
回复 楼主:
你可以这样测试,把芯片脚抬起,悬空测试问题点信号波形,如果没变化,就是芯片前级问题。反之,芯片输入端内部有问题。

网友I:
这个和次级TL431的RA之间并联的电容有关,建议换一个试试

楼主:
用外接15V电源到3842的7脚测试6脚输出是正常的,
楼上说的电容是说的贴片电容啊还是电解电容?

网友J:
开关变压器并联的有没有消振的电容和电阻 ,有没有低换的试过的,产生开关电源啸叫的话应该是有点过激励还是欠激励 ,有点忘记了,应该详查振荡和脉冲输出电路,如果能检测一下开关变压器的好坏就最好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J:
关键找到3842供电脚的电压波形为何那么乱,试试外部给芯片供电,直流母线还是用调压器逐渐升压试试。

楼主:
如图,红圈里是换过的,绿圈里是检测没问题的,3842外接电源6脚输出是正常的,难道是变压器坏了,话说我还从来没见过变压器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以说奇怪撒,试了半天机也没问题,老板说星期一送去,我也觉得送去算了,坏了再买个二手板。。

网友K:
看了这么多,感觉我还是一脸蒙逼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变压器坏可以用我之前的方法试试

网友I:
你这个图不完整,稳压部分没看到,3842的1脚接到哪了,次级有没有TL431

网友H:
别光换元件注意一下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