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17-06-19):
请问各位高手,控制柜要求防爆等级ExdⅡBT4,里面的电气元件也必须符合ExdⅡBT4防爆要求吗?

网友A:
隔爆型,不需要里面元件防爆.
里面允许随便点火.

网友B:
Ex是防爆电气产品的标志,ib是可以应用于一区二区的本质安全型电气产品,ⅡB是可以应用于ⅡB类气体与空气形成的爆炸性混合物环境中,防爆等级划分,主要分为I类(矿用)、II类(厂用)。其中II类又分为:IIA、IIB、IIC(安全级别:A<B<C)?T是温度组别,T4是指设备表面温度不超过135度,T6安全级别最高,也就是设备表面温度越低越好。
  综合来说就是本防爆产品为可用于ⅡB类气体的一区二区,设备表面温度不超过135度的本质安全型防爆电气产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Ex是防爆电气产品的标志,ib是可以应用于一区二区的本质安全型电气产品,ⅡB是可以应用于ⅡB类气体与空气形成的爆炸性混合物环境中,防爆等级划分,主要分为I类(矿用)、II类(厂用)。其中II类又分为:IIA、IIB、IIC(安全级别:A<B<C)?T是温度组别,T4是指设备表面温度不超过135度,T6安全级别最高,也就是设备表面温度越低越好。
  综合来说就是本防爆产品为可用于ⅡB类气体的一区二区,设备表面温度不超过135度的本质安全型防爆电气产品。

Exd 隔爆的啊,不是本安的

网友D:
我对防爆标准不熟悉。
隔爆,不知可否理解成用外壳将内外隔离开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对防爆标准不熟悉。
隔爆,不知可否理解成用外壳将内外隔离开来。
差不多就是这意思